电瓶车充电器72v 20A 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9-12-13):
通电无反应。测试电路 线路通,保险没烧,发黄电阻,阻值30欧。 15N65  1-3脚9.9kΩ  2-3脚 15Ω卓步减小  电容测试正常  找不到问题所在,通电没反应,请老师傅给个检测思路。

网友A:
充电器基本都是一个模子  不过新的不超50

网友(点评):
我主要看这东西简单,一共也没几个元件,这都搞不定,更没本事搞其他电源了,学习研究为主。

网友:
测芯片永远不要参考阻值。阻值无任何意义。而且测不准。直接上电,测电压。快速准确。

网友:
要么拆下来测量,怀疑哪个就代换,非常简单

网友:
相关电压等数据测量下来告诉大家再说吧。还有初级的芯片型号什么的。

网友B:
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去修,配件比买个新的还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去修,配件比买个新的还贵。

这就是胡说了,充电器的里配件哪个贵?新的充电器也不值钱,修理费事划不来罢了,拓扑基本就那些,分析着修

网友:
整流 器换个试试。。。。。。。。。。。。。。。。

网友(点评):
好的 我拆另一个 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C:
这东西就没必要费脑细胞去修了吧,还不如买个新的~~买配件不值钱~邮费比配件贵~还不如买个新的还包邮。

网友(点评):
主要水平太次,只能拿这种简单的先下手学习,电脑的电源都 看不懂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就没必要费脑细胞去修了吧,还不如买个新的~~买配件不值钱~邮费比配件贵~还不如买个新的还包邮。

楼主不发初次级芯片,没有办法帮忙的 建议发电路板正反面高清照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基本都是一个模子  不过新的不超50

发高清裸照分析下

网友(点评):
以上图 15N65 CY1812 UF1006H BT151 801-013 icf 17 KA3842 51tt

网友:
稳压器换一个  试试》》》》》》》》》》》》》

网友(点评):
他现在是完全不通电的症状,稳压器问题不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这能测试出个什么。电压,没输出肯定交流电那边有问题,这种搞不好会炸机的,这个是强电,维修要慎重

网友(点评):
是的 ,所以没敢上电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高清裸照分析下

发个网盘吧  芯片高清照 主板正反面高清照

网友:
发个网盘吧  芯片高清照 主板正反面高清照

网友D:
看图是3842主电源芯片,如要知道3842的好坏用17V的直流电加在它的5 7脚,如8脚有+5V电压则3842是好的,特别要注意第三脚的反馈电阻是否是好的,否则开关管有多少烧多少,

网友(点评):
感谢 我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是3842主电源芯片,如要知道3842的好坏用17V的直流电加在它的5 7脚,如8脚有+5V电压则3842是好的,特别 ...

3842十分经典

网友E:
楼主估计是小白,先在坛中学习学习相关知识.........

网友(点评):
这不就在学习了了嘛,这个板子看起来元器件就那么几个,这我要是都搞不定,其他的更没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胡说了,充电器的里配件哪个贵?新的充电器也不值钱,修理费事划不来罢了,拓扑基本就那些,分析着 ...

三段式充电 恒压 恒流 涓流,我敢说,80%的人都搞不懂是怎么切换的
看似简单,分析起来,还是要费点脑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三段式充电 恒压 恒流 涓流,我敢说,80%的人都搞不懂是怎么切换的
看似简单,分析起来,还是要费点 ...

对 先恒流 后恒压 最后 浮冲,手上有两种电路  十分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估计是小白,先在坛中学习学习相关知识.........

电源修的好的,必须要有过硬的电路分析水准

网友G:
发黄的电阻换掉,旁边的对管估计有一个损坏了(两个一起换掉)。参数你自己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发黄的电阻换掉,旁边的对管估计有一个损坏了(两个一起换掉)。参数你自己找图纸。

对管?这不是功放,这是充电器

网友F:
关于电动车充电器,准备发一贴详细讲述它的工作原理。等腾出时间再说。三段式充电原理,太tmd经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于电动车充电器,准备发一贴详细讲述它的工作原理。等腾出时间再说。三段式充电原理,太tmd经典了。

我看好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关于电动车充电器,准备发一贴详细讲述它的工作原理。等腾出时间再说。三段式充电原理,太tmd经典了。

支持一下你的想法,静候佳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一下你的想法,静候佳音..............

昨天PFC那贴的老司机?

网友H:
先测量整流桥(此板是4个二极管组成的桥)有无交流,如无,测前边电路;如有,测整流后的大电容处的直流电压,正常有300V左右.经典的3842芯片,测第5脚和第8脚,8脚输出基准电压5V,测试这个脚很快就能判断UC3842的好坏.如果第8脚电压正常,一般情况下UC3842没有问题,其他也就不用测了。如果第8脚电压没有,测一下第7脚,看供电电压是否正确。正常电压是16-18V左右,许多时间,启动电阻易坏(从大电容后边通过几个大电阻到7脚),是检测重点.

网友:
300V有吗   我上次也发了个帖子  怀疑芯片和管子坏了,没订   300V是有的  我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测量整流桥有无交流,如无,测前边电路;如有,测整流后的大电容处的直流电压,如有380V左右,说明P ...

别歪楼 高级师傅,哪里来的PFC?

网友I:
不要带电测场管g级否则等着放炮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要带电测场管g级否则等着放炮

示波器可以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先测量整流桥(此板是4个二极管组成的桥)有无交流,如无,测前边电路;如有,测整流后的大电容处的直流电压,正常有300V左右.经典的3842芯片,测第5脚和第8脚,8脚输出基准电压5V,测试这个脚很快就能判断UC3842的好坏.如果第8脚电压正常,一般情况下UC3842没有问题,其他也就不用测了。如果第8脚电压没有,测一下第7脚,看供电电压是否正确。正常电压是16-18V左右,许多时间,启动电阻易坏(从大电容后边通过几个大电阻到7脚),是检测重点.

严谨是对的,修改的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严谨是对的,修改的不错

谢谢老师批评指正,看到你的回复立即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老师批评指正,看到你的回复立即修改.

我入门水准 可当不起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发黄的电阻换掉,旁边的对管估计有一个损坏了(两个一起换掉)。参数你自己找图纸。

哪有什么对管,我都回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对 先恒流 后恒压 最后 浮冲,手上有两种电路  十分完美

有两种常见的电路3842和494,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两种常见的电路3842和494,对吗?

对的 基本都是这些  几毛钱的成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两种常见的电路3842和494,对吗?

电源区基本荒了,没什么人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区基本荒了,没什么人发帖

非常基础的东东,初学者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对的 基本都是这些  几毛钱的成本

电源修理是维修者的基本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源修理是维修者的基本功。。。。。。。

现在都是快餐选手  整好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快餐选手  整好就行

你就是高手,基本功扎实..........

网友G:
你误解了,大散热片上的对管(指2只三极管),其中有一只损坏了或性能参数不够了。我又没说是功放。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误解了,大散热片上的对管(指一对,2只,型号相同的),其中有一只损坏了。

大散热片上的两个管子不一样,一个是二极管另一个是可控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就是高手,基本功扎实..........

我入门选手,高手谈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误解了,大散热片上的对管(指2只三极管),其中有一只损坏了或性能参数不够了。我又没说是功放。

愿闻其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大散热片上的两个管子不一样,一个是二极管另一个是可控硅...........

是的,我键盘有的问题,后面改了。可控硅管和功率管,2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我键盘有的问题,后面改了。可控硅管和功率管,2只。

不懂就不懂  不丢人  关键盘什么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散热片上的两个管子不一样,一个是二极管另一个是可控硅...........

你说的没问题,对管兄弟则是完全不懂了

网友G:
那个有二极管标志的是功率管,另一个是可控硅。你愿意修就修,不要乱说话(不是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有二极管标志的是功率管,另一个是可控硅。你愿意修就修,不要乱说话(不是二极管)。

楼主也是本着学习发帖吧

网友G:
你说呢!互相学习吧!何苦图嘴巴呢!。不管修任何东西,你要找到关键点位(值),修好就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呢!互相学习吧!何苦图嘴巴呢!。不管修任何东西,你要找到关键点位(值),修好就事半功 ...

就事论事,没其他意思,干这行师傅还得多取取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呢!互相学习吧!何苦图嘴巴呢!。不管修任何东西,你要找到关键点位(值),修好就事半功 ...

我曾经修过老式电视机(好几年前),直接量关键点位值并记录在册,取电路板把报纸一包就回家。客户说:你不把整机拿着怎么修电视机?我说:我修的方式你可能没见过,我就是这样修的,不需要整机。你花钱不一定请得到我(有人请我帮他修电视机的)!

网友G:
爱好电子和机械,多说了几句,别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G:
爱好电子和机械,多说了几句,别见笑!

不存在 多学 多问吧

网友J:
不烧保险查3842周围原件最好拆下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烧保险查3842周围原件最好拆下测量

是的,拆开测

网友E:
楼主修的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的如何了?。。。。

估计放弃了

网友K:
3842的芯片。先测量其7脚电压是多少?有无短路什么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K:
3842的芯片。先测量其7脚电压是多少?有无短路什么的存在?

估计楼主没搞了

网友(2020-01-16):
板子尘多,别人看着眼花,自己修着也费劲。描述不清,看样子应该是不通电,查启动电阻,PWM芯片的工作状态是否建立。

网友L:
不要小看这电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想修好它,所有的配件的名称作用都要搞清,能全部搞明白的,也属于高手了,。修这东西只是锻炼自己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要小看这电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想修好它,所有的配件的名称作用都要搞清,能全部搞明白的,也属于 ...

快餐时代  没人纠结这些了 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要小看这电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想修好它,所有的配件的名称作用都要搞清,能全部搞明白的,也属于 ...

维修人必须有的学习精神,但现在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