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清华同方超越A3000一体机开机显示无信号维修

楼主(2019-12-14):
  接到一台清华同方A3000,开机显示无信号  因其是一体机,内屏走的是LVDS信号,遂外接显示器,可正常亮机进系统。
拆之,由于没有示波器,看不了信号,先测一下lvds芯片工作电压,正常。
猜测是不是芯片虚焊?检查发现芯片RTD2486HXD确实有个脚虚焊,加焊后正常亮机。
  如果没有虚焊,下一步刷写lvds程序,更换lvds芯片,若还不行得用示波器看信号波形了。
  供大家参考

a3000 lvds.bin

网友:
补充一下,此机是核显

网友A:
楼主厉害,一个脚 虚焊,有什么方法可以看清,真心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一个脚 虚焊,有什么方法可以看清,真心学习。

放大镜看   或者用镊子划一遍看哪个脚移位(轻轻地划太大力气会使针脚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一个脚 虚焊,有什么方法可以看清,真心学习。

4楼说的那样,不过我不用放大镜

网友:
有好多一体机都是换RTD好的

网友: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毫不费力,思路清晰,没得弯路

网友:
联想一体机遇到比较多  清华同方很少看到了

网友:
现在主板空焊的很少了

网友:
不错 赞一个 赞一个

网友:
芯片在内部,一般能看出来虚焊的真不多,师傅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