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背光反馈断线导致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9-12-14):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进水机,能显示没背光

  接到机器,上面客户描述进水不开机,所以我也就直接拆机用电源适配器上电测试,能正常触发,而且电流能上到1A多,这个电流已经是正常开机的电流怎么说不开机呢,把屏装上仔细看原来是能显示无背光。

  接着把板拆下直接查看背光部分,很明显看到背光芯片处有进水发霉的痕迹。

  不用想了直接干,把背光芯片换掉后再装屏上电,故障现象一样还是没有背光,难道是我背光没换好吗,但又想到万老师经常说的”不要怀疑自己” 嗯,还是乖乖的查电路吧,在背光芯片边上那一排电阻可以测到背光芯片的供电1.8V和边上背光升压电容17V都正常,这说明背光芯片是好的,最后查到原来显示接口座子那边第二脚   PP_LCM_BL_ANODE也被腐蚀了,正好就是背光供电脚。

  接下来就是把座子取下来,在 FL2024 电感处飞根线到第二脚。

  上绿油上锡再把座子装上,装屏开机亮屏正常,修机完毕!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不错的帖子,怎么就是没人评价,我来支持一下

网友:
背光的话。一般都是量阻值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为老板的职业精神工匠品质点赞,普通人是不拆座子直接飞线的。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小白涨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