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710-14IKB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9-12-14):
待机电流0.003 不触发,查公共点电压7.1V感觉不正常!又查公共点阻止170多 有点不正常 换了一个MOS管阻止400正常了  可是电压还是7.1V     待机 3/5V也没有电压  想问下谁修过这种新机器  请问下这种主板的公共点7V是正常的吗  如果正常 那待机3/5V是触发有还是待机就产生呢?
电路图附上 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下    这个机器的  触发条件   公共点到底7.1V左右 正常不  还有那个待机芯片3   5V  是触发之前有 还是触发之后有的

网友:
公共点好像是13v吧 我忘了  好久没修到这款机器了

网友: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毫不费力,思路清晰,没得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