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怎么才能知道cpu是不是被自己吹坏了

楼主(2019-12-14):
怎么才能知道cpu是不是被自己吹坏了 具体怎么测量
cpu

网友:
最简单用万用表检测,如果吹之后对地阻值变得很小或0!!

网友:
新款CPU 不好测量的 一般都是吹不坏的吧

网友:
看供电线路 对地阻值

网友(2020-01-31):
CPU拆下来晶体有明显裂痕,掉点、装上后对地值明显偏低,上电电流明显偏大说明是人为因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