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来看看这款主板,CPU是几项供电

楼主(2019-12-14):
我原来是I3 3220,想升级到I53470 ,看这主板是2+1供电,还是3+1供电呢

网友:
看起来像3相cpu供电 一相集显供电  最好用表量cpu供电电感 几个电感通就是几相CPU供电

网友:
看着像是4项   一个集显

网友:
这难道不是3+1的吗

网友:
CPU供电是3相,光看相数也估计不了最大承受的电流啊....可以看一下下管的参数,估计一下最大功耗。三相拉不能超频的i5问题不大。

网友:
路過學習長智識!

fxlon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3+1上I5不超频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低端板,低调用

网友:
装上I5的能用不用管他几项供电

网友:
我看是3+1的吧.

网友:
3相CPU加一相集显

网友:
3+1供电。3+1供电。3+1供电。CPUCORE是2相供电,靠近CPU风扇座那相是集显供电,靠近VGA那个是1.05v供电。

网友:
品牌机的主板最头疼。。。

网友:
2+1供电。............................

网友:
3+1供电。3+1供电。3+1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