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thinkpad r480/e480 NM-b421 EC 可以不用刷程序

楼主(2019-12-14):
此贴只想告诉大家 不必要花高价去买剪板 部分“JS”已经把剪板炒到100左右了 , 换上去后除了没有uuid 其他一切正常 uuid 会自动跳过  顺带晒一下自己做的pd协议看电流电源  并附上 “x宝”购买并测试OK bois 自己也官方分离了一个 不过没有 合成ME 我的机器是之前接不接键盘都提示键盘错误 换ec 成功修复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早就解决了?还有人买100的摘板EC?没必要啊

网友:
这个程序不用刷吗!!!!!!!!!!

网友A:
UUID怎么解决的?能说清楚吗?

网友:
这EC不带程序吗?

网友:
要这么贵吗!1

网友(2020-01-18):
直接 买不用带程序 的就可以用,是吗。

网友(2020-08-02):
刚修到一台,电池口边上的电容短了,换了之后竟然不充电,这款e480换ec是不是不用刷的

网友(2020-09-19):
引用 网友A:
UUID怎么解决的?能说清楚吗?

无法解决  除非刷EC

网友(2021-01-02):
这个程序不用刷吗!

网友:
这种机器的EC肯定要刷的    不刷的会报错

网友(2022-01-04):
没有UUID没事的吧?

网友:
路过 以为看懂了 看了下评论似乎又没有懂

网友:
谁遇到亮机后几十秒关机的,论坛有人遇到,刷BIOS确实没用,看似通病,多台机遇到,解决的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