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 手柄 做个延长线

楼主(2019-12-14):
安泰信936b焊台

手柄线很短,维修都是蹲在地上搞的。
把手柄线加长一下
7孔5芯线,线皮还得皮实耐盘腾。
本打算用8芯网线,网线线芯太硬,容易断。
看到了几根报废的VGA线,刚刚好。
VGA线皮很厚很结实。

从磁环部分剪切掉

找了把黄花烙铁焊接好

另一端也焊上

试机器,发热速度正常。接着凑合用

网友A:
兄弟,这焊接蹲地上是焊什么?这烙铁

成色看应该都是大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焊接蹲地上是焊什么?这烙铁成色看应该都是大师了。

修主板啊。都是放在地上搞的。没地方放置工作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主板啊。都是放在地上搞的。没地方放置工作台。

厉害的人从不在意在哪修板

网友:
该换的要换。工具不能将就用的。

网友C:
好歹收拾一下吧,乱七八糟看的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歹收拾一下吧,乱七八糟看的难受!

你看到的,是已经打扫整理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