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 Q173

楼主(2019-12-14):
首先 感谢蓝冰心师傅给予新人的帮助!也谢谢大家的鼓励 劝阻 嘲讽!主要是我没说明白 本人有点手机的维修基础!虽然也是菜鸡!万用表 直流电源 风枪 烙铁还是有得!笔记本也接触过 无非就是打开清理一下灰!主板上也就认识几个主要大件!显卡 CPU啥的!好了 正题 电脑进水后 关机 酒精清理了一下 风筒烘干 自然晾干了24小时以上 装机 不开!由于电流表是修手机用的那种 最大 15v 也看不了电流!就直接网上翻看视频 资料 学了些测量的方法!3V  5V啥的 由于电路图原件哈得都不懂 也就不能确认公共点位置!蓝冰心师傅告知了公共点后!一测发现只有2欧!看视频里的师傅说 这应该是主板短路了!正好也有电流表就学了下烧机!摸到了这个件发烫!就给它吹下来了!现在公共阻值点恢复恢复400多了!苦于不认识元器件 也没有料版!唉 这才意识到了基本功的重要性!先把它放起来吧!在强大的迅维好好学习下基础知识 看图 架构啥的!

网友A:
加油吧,不行到巡维取取经

网友B:
暗影精灵吧!!!!!!!!!!属实不太好修!!!!!!!!

网友C:
这个是复合MOS管 直接取下来加电应该没事 最好看一下这一路供电有几个这个管子

网友D:
那测一下这个芯片对应的电感阻值是否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油吧,不行到巡维取取经

嗯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暗影精灵吧!!!!!!!!!!属实不太好修!!!!!!!!

嗯嗯!就算安上了这个件 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和手机一样 进水机 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复合MOS管 直接取下来加电应该没事 最好看一下这一路供电有几个这个管子

非常感谢您 师傅!知道这是什么件了!刚某宝了一下 没找到一样的 基本都是5个爪的!还是多看看资料学习一下或把件搞到安上的时候在接电源吧!毕竟我还是个菜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测一下这个芯片对应的电感阻值是否异常。

嗯!谢谢师傅 测了一下!446

网友E:
这是供电芯片,只不过也集成了上下管,类似SY8206差不多,看图片我觉得3V待机烧掉可能性很大哦,基本会把桥也烧了,测下USB阻值看看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供电芯片,只不过也集成了上下管,类似SY8206差不多,看图片我觉得3V待机烧掉可能性很大哦,基本会把桥 ...

谢谢你师傅!是测USB接口吗?表笔太粗了 里面不好测!这么测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G:
这玩意坏的挺多的  这个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师傅!是测USB接口吗?表笔太粗了 里面不好测!这么测也不知道对不对?

测那个电感对地值正常了基本不会有太大问题,接下来等芯片到了。这个应该有图纸,看图纸上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坏的挺多的  这个机器

嗯!电池还特么怀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测那个电感对地值正常了基本不会有太大问题,接下来等芯片到了。这个应该有图纸,看图纸上是什么型号了

谢了师傅!只能某宝上找找看了!不知道这玩意好不好找!找不到的时候先学习下看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谢了师傅!只能某宝上找找看了!不知道这玩意好不好找!找不到的时候先学习下看图纸!

找淘宝买芯片的问型号 有手册可以查询

网友H:
手里刚好有这个机器在修,刚修好,有没有能帮助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手里刚好有这个机器在修,刚修好,有没有能帮助你的?

谢师傅 倘若你能告诉我 我坏那个件叫什么 在某宝帮我找一下!小弟就不胜感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淘宝买芯片的问型号 有手册可以查询

哦哦!我问问去!

网友:
直接告诉卖家丝印 就能查到

网友:
桥不会也挂了吧》》》》》》》》》》》》》》》》》》》》》

网友:
找一样的代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迅维网太伟大了

网友:
那个叫什么找到了吗 我也是这个问题吗,电池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