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7000-13板号:320S-13

楼主(2019-12-14):
今天接同行拿来一个联想板号320S-13本本,一看我去还没过保就拿来修,也没问接过来插上电流表待机0.22我去这么底,跟同行说下价格同行就拆机开搞了。
拿起我的FLUKE15B+测各个电感是有否有短路,当测到保护隔离R5903贴片电阻时0欧
,这个板子还没过保图纸点位也找不到,只有烧机了到处摸,摸到桥附近你妈好烫,不是我皮厚估计有是一个泡了,自已看图烧得板上还有痕迹 换一个电容在测R5903阻值恢复正常了4百多,在插上电流表待机0.45,按下开机一路狂飙,到此结束

网友:
不进水的短路最好修了。恭喜捡钱

网友A:
待机0.045吧????????新机待机电那么大,不是板载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045吧????????新机待机电那么大,不是板载u吗

修好后待机正常   最开始待机0.022

网友B:
捡钱机型号,不过楼主很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捡钱机型号,不过楼主很细心。

本打算放弃了  走售后 闲做没事情做就往死里弄嘿嘿

网友:
公共点短路嘛

网友:
多年前听说  19大电流 嘴唇就感觉温度  烫个泡的故事  现在想起来还是想笑  哈哈哈哈

网友:
这tmd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楼主运气好.....羡慕啊 有质保期的本子修

网友:
谢谢同行大神们给点赞

网友:
烧鸡大法 烧机了到处摸,摸到桥附近你妈好烫,不是我皮厚估计有是一个泡了

网友:
烧鸡好吃的很嘛

网友:
烧版大法是管用

网友(2020-08-10):
运气好,捡钱的活计

网友:
楼主运气好 捡到钱了

网友:
有没有图纸,分享一下吧

网友(2020-09-09):
这种故障都是送钱的啊

网友:
这款CPU供电管附近的电容击穿可以算是通病了,今年修了最少10来台都是CPU供电管附近的电容击穿,不过这款公共点短路会保护,待机电流会一下有一下没有的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