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小新 lenovo XiaoXin Air 12 不开机,及一些细节分享

楼主(2019-12-14):
同行发来一个二修的 lenovo XiaoXin Air 12,修完在群里发了些这个机器的一些细节,朋友建议发个帖子。好久没发帖了,一想这机器论坛资料少的可怜,修机都是找参考图纸修,就整理发个帖子吧……

主贴:
机器型号: lenovo XiaoXin Air 12

板号:SOCRATES_MB_VE 1.2

初测故障:无待机
拆机发现:拆开发现充电芯片为24735(实际是24715上家换错了,这两个芯片差别不小不通用),
并且严重虚焊,并且有部分接口被吹变形了,同时发现EC bios和主BIOS都被刷过了,螺丝少了一半以上……

维修过程:
由于没有图纸,直接将充电型片重新加焊,发现电流已经过了隔离管,以为公共点出来了,但是电池不充电,并且无待机,在TB买了一套BIOS,刷上去故障依旧……
瞅了好一会才确定待机芯片是这两个,同时分享相关定义。此机待机不需要按开关:

找到了待机芯片发现缺少主供电,直接把隔离管过去的19V飞到了待机芯片主供电上,3、5V待机都出来了,按开关不触发,并且开关19V,同时开关另一端并不是接地……
找了个24735的芯片看了老半天,感觉这电路根本不是24735的电路设计啊,于是全网找参考图纸,还好让我找到了……

第一时间看充电电路,发现型号是BQ24715,看了下图纸,这和苹果充电芯片有相似之处,但是是BQ系列的。看到这个图我瞬间就感觉这样才对嘛:

这芯片和bq24735我们平常测得主供电、等脚位条件的脚位都一样,不同的是PWM出公共点和MOS管控制充电。于是在料板找了个BQ24717代换了上去,瞬间公共点13.7v就出来了,同时3、5v也正常出来了:

但按开关触发不了,插电池电池不充电。先去看下开关什么猫腻吧,看下图。按下开关后由公共点分压去控制MOS管从而控制开启机信号:

查信号发现开关进EC但EC没动作,结合不充电的情况去再刷了EC程序一次,发现待机由0.002A

变成了0.027A

按开关能触发了,并且上电到0.19A,插键盘键盘灯已经能亮了,插电池也能充电了,此机开机不需要插电池:

接屏之后0.48A:

亮机时测得PL4没电,应该是给集显供电的,已经有几个本子遇到这个供电亮机也不出的了,不知道是不是GPU用到大功耗的时候才出,需要大家参与讨论:

装机:

上图:

最后附上TB买的BIOS,内含EC程序:

 会员1112364100鑫豆2024-9-8 09:12
 会员671984100鑫豆2024-8-6 19:14
 会员759247100鑫豆2024-7-26 16:03
 会员1481419100鑫豆2024-5-25 13:44
 会员1018537100鑫豆2024-5-20 16:53

网友A:
感谢分享经验,今天加分次数用光了,改天补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到了

网友B:
我先加分  没图纸好难修    BQ24715  BQ24717    BIOS收下

网友:
芯片和bq24735我们平常测得主供电、等脚位条件的脚位都一样,不同的是PWM出公共点和MOS管控制充电。于是在料板找了个BQ24717代换了上去,瞬间公共点13.7v就出来了,同时3、5v也正常出来了,刷EC  BIOS,谢分享。

网友:
这个主板是那家代工的啊

网友:
感谢分享,上次有客户送来这个型号,搞了两天放弃了,看了你的分析学习不少。

网友:
谢谢分享给你加分了

网友:
被上家修得一塌糊涂了,楼主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估计此机最原始的问题就是不触发,ec程序导致吧

网友:
找到了待机芯片发现缺少主供电,直接把隔离管过去的19V飞到了待机芯片主供电上

一开始是飞线给待机芯片主供电 那么你换好充电芯片 还是飞的线吗

网友:
楼主细心 ,二修机相对麻烦点

网友:
735.。。715  是不一样的。。。715产生的公共点电压有9v,13v的。。735的公共点电压是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经验,今天加分次数用光了,改天补上

哈哈,有心了,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先加分  没图纸好难修    BQ24715  BQ24717    BIOS收下

感谢加分,感谢支持,这就是动力的源泉

网友:
  给你加分了

网友:
  图纸 发出来呗

网友:
看见BQ开头的保护隔离芯片就头大

网友C:
现在BQ 很多了 ,737 727
zhangxuhvi
主流充电芯片目前都是BQ系列的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BQ 很多了 ,737 727
主流充电芯片目前都是BQ系列的呢

网友(2020-05-09):
唯有加钱 对得起二修

网友:
楼主,请问这台机确定是待机有35V的吗,我这个待机0.0014,按开关才出

网友(2022-02-16):
修到个进水的 没3 5V 没EN信号 拉了个3.3到5V芯片 有了5V 3V待机弄死不出

网友(2023-04-30):
2次维修太伤脑筋了,价格不报高点没有意思

网友:
半夜学习加分

网友(2025-04-06):
看到二修机就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