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暗屏,改LED升压

楼主(2019-12-14):
联想机器暗屏,拆开是LG的厚屏,保险烧了,LED升压的芯片也烧了,

网友:
联想机器暗屏,拆开是LG的厚屏,保险烧了,LED升压的芯片也烧了,手里LG坏屏芯片不一样,直接把坏屏的升压哪坏剪下一,飞几条线OK

网友:
老师就是“狠”

网友:
这么改的  好装吗

网友A:
一条19V 一条高压 一条地  一条背光调节 一条背光开启   还有一条是什么啊  没改过。求指教

网友:
好安装吗?

网友:
这种方法我也改过几次,好安装的。但是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这样去改

网友B:
无语 明明有片一模一样的坏屏 拆芯片 换二极管 电感 修好它不香吗

网友C:
反馈你是堆锡扯了一根线吧

网友D:
需要这样做吗?既然两个主板一模一样,为什么不修好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条19V 一条高压 一条地  一条背光调节 一条背光开启   还有一条是什么啊  没改过。求指教

反馈连一起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语 明明有片一模一样的坏屏 拆芯片 换二极管 电感 修好它不香吗

不是说手里坏屏芯片不一样嘛,只能改了  叫我找一模一样的屏我是懒得找的

网友E:
楼主的剪板如果背光接口一样的话可以把原来的背光线接到剪板上,反馈跟升压不用飞也可以,就少飞两根线。

网友F:
这样改收多少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剪板如果背光接口一样的话可以把原来的背光线接到剪板上,反馈跟升压不用飞也可以,就少飞两根线。:v ...

原来的背光线,太短了,不够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样改收多少钱?

连修主板一起,1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这样做吗?既然两个主板一模一样,为什么不修好来呢?

芯片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馈你是堆锡扯了一根线吧

是的,..........

网友:
用厚屏的机器,里面有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来的背光线,太短了,不够长

嗯,我也没这样试过。折一下放在旁边不知道是否可行。我找的剪板一般也会找小一点的,楼主这个很大确实不好安置。不过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连修主板一起,100多

同行的吗。不然这么复杂叫他换屏去

网友:
厚屏的机器,后面有足够空间,就是同行的机器,主板短路修好了又暗屏,直接改了一个,还快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连修主板一起,100多

维修要不上价去是最痛苦的事情,电脑被手机冲击坏了,维修也好转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