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 二修板层断线无触摸维修

楼主(2019-12-14):
  客户送修一台6Splus,客户描述之前是外屏摔碎找别人更换外屏,修屏的师傅直接带点插拔屏幕背光烧坏,送到别的地方修背光又把故障扩大导致无触摸。

  拆机之后接可调电源,触发开机电流正常,没背光,可隐约看到苹果LOGO。测量显示排座发现背光供电对地值无穷大。发现以前上家修背光时飞线用的铜丝和CPU屏蔽罩短路烧断重新补上背光供电线,开机显示正常触摸无反应。继续打显示排座对地值。发现SPI输入输出两条数据线对地值均为无穷大。对点位图看到这两条线都是直连CPU没有连接其它元件。拆CPU先打CPU焊点到显示排座发现无穷大,然后打CPU自身焊点组织,组织正常,直接从排座拉两条线到CPU下方,装上CPU测试触摸功能正常,装机测试其它功能均为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我只能说有点太过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