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帮我看个ic

楼主(2019-12-14):
各位大神,问一下这是啥,谁有这个的pdf啊,百度找不到

网友:
百度搜APL5603,有你想要的

网友A:
帮您找到了,看看是不是您想要的

网友:
是屏街口那里的吗

网友B:
根据图纸应该也找到参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图纸应该也找到参数吧

这是键盘上面的,没有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您找到了,看看是不是您想要的

LD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您找到了,看看是不是您想要的

多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