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简单问题 还有个y430p来个人给点建议嘛

楼主(2019-12-14):
神州战神Z7 简单的小问题       有时候闪屏   亮度调不上去  这个保险阻值6  换了就行  遇到过3台  ,还有一台我的y430p独立显卡叹号43  显存换了两个不行  电压也正常  我是不是把8个都换了呢

网友:
确实是通病,我碰到过。。。。。。。。。

网友A:
y430p显存虚焊是通病  遇到好几台了 都是显存吹下来重新植锡就好了

网友B:
战神的机子好几款都是送钱的    应该重点给客户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战神的机子好几款都是送钱的    应该重点给客户推荐一下

你太坏了

网友B:
坏了不让修的机子 推来干嘛 客户角度考虑也不划算,买来坏了直接换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30p显存虚焊是通病  遇到好几台了 都是显存吹下来重新植锡就好了

加焊了8个 都能推动 依旧叹号  在想是不是显存 或者显存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30p显存虚焊是通病  遇到好几台了 都是显存吹下来重新植锡就好了

整的我值的好烦   都想直接买个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30p显存虚焊是通病  遇到好几台了 都是显存吹下来重新植锡就好了

我买8个显存才70不到  全给它换了  值来值去 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了不让修的机子 推来干嘛 客户角度考虑也不划算,买来坏了直接换新么

国舅所言极是

网友:
神舟笔记本的经验

网友(2020-02-29):
感谢分享,今天刚接到一台一样问题的,找图纸找到您的帖子,秒杀了!

网友:
图三20左上那个地方,电容好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