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刷机解锁

楼主(2019-12-14):
那些刷机包是要配合什么软件才能使用的吗
刷机
解锁

网友:
不要钱的有很多 线刷宝 爱思 91等

网友:
刷机包可以用助手帮你刷,或者你自己是安卓机器的话就自己进入RE界面可以自己刷。如果是IOS的话也可以自己下载iTunes刷机也可以。不过一般都是用软件比较方便也比较快捷

网友:
我问得是刷机解锁之类的,不只是单纯的刷机,要买加密狗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