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W40C被上家焊坏维修

楼主(2019-12-14):
本来就小问题 被上家半吊子水平乱焊的把显卡焊坏了
板号 X450CC  2.3
客户拿来说开机下就掉电
拆下来看当场发火:@ CPU  显卡 南桥 EC  CPU供电芯片
CPU那边还被焊的鼓包 气死我了。
这问题太简单的 只要刷个BIOS就好  上电电流0.78不到2秒掉电  刷个BIOS就好

板号X450CC REV 2.3独显

8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不被做手脚就可以偷乐了。

网友B:
cpu还活着  而且没做故障   你能修好而且价格还可以收   偷着乐吧

网友:
ASUS的爱坏BIOS 不过楼主 经验比较好 秒杀

网友:
是的软件可以比ME高一点但是不能高太多,比如11的ME不能用12的软件

网友C:
维修专家,别高兴得太早。。。。这个主板不稳定居多,等几天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D:
碰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没必要发火,平常心对待,更不要诋毁同行,大不了收高一点,二修机嘛

网友:
CPU还是活的就不错了

网友:
上家已经是良心了,他只是不会没有恶意

网友E:
可能上家没有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上家没有编程器。

有的 我都对上家那老板很熟悉了 就是半吊子的技术
很多瞎猫碰到死耗子 连图纸都不会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碰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没必要发火,平常心对待,更不要诋毁同行,大不了收高一点,二修机嘛

这是上家 不给我们活路
你没看清楚吗
什么都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专家,别高兴得太早。。。。这个主板不稳定居多,等几天说不定有惊喜!

只给客户报修一个月
跟客户说清楚了  之后出问题客户也说直接换 应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还活着  而且没做故障   你能修好而且价格还可以收   偷着乐吧

我就怕CPU有问题
BIOS刷下就知道问题了
BIOS刷了 还是掉电 直接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被做手脚就可以偷乐了。

如果做手脚 我直接去他店里骂人了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x450vp,rev2.1.。。。。12vsus不稳定造成。。。最后直接公共点加上拉电阻搞定了。。

网友:
人家三把斧上了,没有编程器的那种

网友:
人家技术有限 其实也没有恶意 上家以为是脱焊了 干嘛要生气
主要大师傅心直口快 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