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指点一下,荣耀10进水不开机按键无电流

楼主(2019-12-14):
求助大神指点一下,荣耀10进水不开机按键无电流,先把进水的清理干净了试机不短路按开机键也无电流,量开机键没有1.8v供电,重新植锡把电源ic6421装了一遍,开机键1.8v有了,但按开机键还是没反应没电流,因为手头没有这个电源ic,想问一下大家这个该咋测下确定是电源ic坏了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我在网上看了下这个电源芯片还不便宜,怕买回来还是一样

正常来说开机键1.8v有了,对底短接开机应该是有电流反应的啊,这个一点电流都没有也奇怪了……大神们给点思路

网友:
重点还是查腐蚀的地方,这里有图纸……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
用电池试试

网友A:
这种情况电源没有坏

网友:
查看电源周边电容是否有短路

网友:
有短路造成的,应该是电源后极供电短路,这样会触发无电流。

网友:
看样子进水严重啊!

网友B:
断线了吧,查下触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电源没有坏

手机是电源问题发回来芯片换了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线了吧,查下触发电路

没断线还是电源的问题,我重新发了芯片回来装机测试好了

网友:
华为启动没电流这种你好好查短路,基本是后面有电压短路导致的

网友(2020-03-05):
动没电流这种你好好查短路,基本是后面有电压短路

网友:
今天遇到个进水开机定240MA,连电脑显示工程模式

网友:
估计是后级短路保护了 所以电源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