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成色手机装好总成,装好后盖,开机无限重启怎么办

楼主(2019-12-14):
手机是vivo的y55a,二楼屏幕着陆,摔成伊拉克成色,然后买了总成还有后盖换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新的后盖装上直接卡开机键和音量键,然后一直在那自动重启,我就把新的后盖拆下来,发现开机之后还是会自动重启,能正常9008,刷机完还是不行,维修初学爱好者 这个电流是开机80,一下跳到400多嘛,因为有老哥跟我说这一格代表40,话说这电流该怎么办?

网友A:
敢问楼主这电流表哪有卖的?

网友:
拆下主板检查
很有可能哪里脱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问楼主这电流表哪有卖的?

电源的话淘宝上有

或者闲鱼捡二手

网友:
你开机后,把开机排线扣下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