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版号为820-3536-A暗屏,求助!

楼主(2019-12-14):
请教一下各位兄弟姐妹!一个苹果机器a1502的暗屏屏的供电升压没出来为0v,升压芯片控制两个管子,上管公共点12v正常,控制级不正常。查得升压芯片的开启为0v。升压芯片的开启由CPU集成桥经过一个或门后开启的,在或门这边查的桥过来的信号不正常。然后自己飞了一个升压芯片的开启,不起任何作用。个人感觉桥还需得到某一个信号才会发出开启信号不知道对不对。感谢你的看帖,希望你能给我帮助!

网友:
U7700为升压芯片,左上角8角芯片为或门。

网友(2020-01-19):
反馈断线也会不出那个开启,试试看

网友:
A1502 升压芯片很少坏    建议你拆屏 看看屏接口那边   我修过几个都是那边松动 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