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M-F 供电阻值高清图

楼主(2019-12-14):
     这块板子所测阻值,为没上U测得!主要说明下,U供电上管G级为2V,下管G级为10.6V,集显下管G级为12V!供小白参考,勿喷哈!

网友A:
U供电上管G级为2V,下管G级为10.6V,集显下管G级为12V!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U供电上管G级为2V,下管G级为10.6V,集显下管G级为12V!没看懂

就是CPU供电MOS上管的G级为2V,MOS下管的G级10.6V呀~~~~~

网友B:
这个是电压分布图吗?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压分布图吗?没看懂

是的,电压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