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56V

楼主(2019-12-15):
客户要求加固态硬盘,把光驱拆下来,换成硬盘盒,放入机械硬盘,在原硬盘位加固态,装完系统,使用一切正常,就是关不了机,关机后,开关灯还是亮的,一会就会重启,但是把硬盘盒拿下来,就没有问题,换了一个硬盘盒也不管你用,装回光驱也能正常关机,不加也可以正常关机,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光驱位加硬盘能关机,有懂的大神给支个招

网友A:
把原来的硬盘分区删除

网友:
硬盘托架有带跳线开关的  你拨动开关就可以  遇见过这个问题之一解决的  如果你的托架不带开关就挠头了

网友:
光驱托盘 你用那种有两个跳帽的 换各种组合方式就能解决

网友:
买好点的光驱托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的硬盘分区删除

加一个空的硬盘盒也是管不了机,和硬盘没关系

网友:
光驱位架子上面有开关。

网友:
先将BIOS更新至最新版本 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