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使用(界面、原理、操作及眼图)建议收藏!

楼主(2019-12-15):
示波器的使用(界面、原理、操作及眼图)建议收藏!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华启学院
本文包含三部分内容,分别为:
一、示波器面板及功能键介绍
二、示波器的工作原理
三、示波器的使用教程
四、眼图分析
一、示波器面板及功能键介绍

ZDS3024 无 VGA 输出接口,对应的位置为 RS232 通讯接口。
安全锁:用户可使用安全锁将示波器锁在固定位置。沿与后面板垂直的方向对准上图“防盗锁孔”将锁头插入,顺时针旋转钥匙锁定示波器,然后拔出钥匙。注意,不要将 其它物品插入防盗锁孔以免损坏仪器。
可调支架:调节示波器的倾斜角度,便于更好的操作和观察显示屏,向外打开支撑 脚让示波器倾斜或向内关闭支撑脚让示波器直立。
触发输出:将连接线的 BNC 母头接口与触发输出接口连接,顺时针旋转,两接口卡 住即可。
VGA 接口:该接口可用于外接显示器,ZDS3024 此接口为 RS232 串口。
LAN 接口:将网线接口对准 LAN 接口连接,可进行网络通讯。
USB Device:将 standard B 类型 USB 线接入 USB Device 接口即可使用。
AC 电源插口:将符合规定的电源线对准电源接口连接即可。
软键
多功能旋钮区 多功能旋钮区主要用于波形灰度显示、 亮度调节和波形光标测量的调节。
波形探测区
主要用于对波形进行测量、搜索、缩 放、分段存储和标记。水平控制区主要用于波形时基档位和波形偏移的调节(包括主时基和 副时基)。
快捷功能区
主要对波形进行【一键清除】、【一键 轨迹】、【硬件滤波】和【一键截屏】的操作。
运行控制区
被用于控制示波器采样的运行/停止,功能参数的复位。
多功能控制区
垂直控制区
用于在垂直方向上控制波形的位置、波形的扩展或压缩显示。
触发功能区
面板组件
二、示波器的工作原理
视频连接:https://v.qq.com/x/page/a0631x4abvd.html
三、示波器的使用
视频连接:
四、关于眼图
视频连接:
(a)无码间串扰的双极性基带波形
(b)有码间串扰的双极性基带波形
(c)无码间串扰的眼图
(d)有码间串扰的眼图
眼图中眼睛张开越大(抽样时刻最大信号畸变小),且眼图越端正(过零点畸变小),表明码间串扰越小,反之,码间串扰越大。
眼图对于展示数字信号传输系统的性能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可以从中看出码间串
扰的大小和噪声的强弱, 有助于直观地了解码间串扰和噪声的影响,评价一个基带系统的性能优劣;可以指示接收滤波器的调整,以减小码间串扰。
1.最佳抽样时刻应在“眼睛”张开最大的时刻。
2.对定时误差的灵敏度可由眼图斜边的斜率决定。斜率越大,对定时误差就越灵敏。
3.在抽样时刻上,眼图上下两分支阴影区的垂直高度,表示最大信号畸变。
4.眼图中央的横轴位置应对应判决门限电平。
5.在抽样时刻上,上下两分支离门限最近的一根线迹至门限的距离表示各相应电平的噪声容限,噪声瞬时值超过它就可能发生错误判决。
6.对于利用信号过零点取平均来得到定时信息的接收系统,眼图倾斜分支与横轴相交的区域的大小,表示零点位置的变动范围,这个变动范围的大小对提取定时信息有重要的影响。

网友:
对我们初学者帮助很大。图片上的文字有点模糊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