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雷神911 NL9 BIOS 965显卡 BIOS.

楼主(2019-12-15):
标明型号,以免大家下错,不同显卡不通用,刷错了打不显卡驱动

网友(2021-03-24):
经鉴定:经反复测试这个BIOS,待机电流0.05A,开机电流只能跑到0.48a左右,不能用!测试好板。主板配置为NL9+6700HQ+GTX965。

网友(2022-05-26):
可以开机,亮了,不过logo过了,就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