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 1.5V供电 对地阻值 8欧姆 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9-12-15):
机型: 宏碁 旗下  gateway Q5WS8 板号  LA-8331P Rev.1.0开机电流到1.7A ,屏幕无显示,外接无显示,插键盘灯不亮,各路电压都有,刷了bios 还是一样,该怎么继续维修?
                                             对地值      电压
PL4(+3VALWP)                     202           3.3
PL5 (+5VALWP)                        433           4.99
PL29 (+1.1VALWP)                   202           1.12
PL32 (+1.5VP)                          8             1.53
PL16 (+VGA_COREP)               15            1.01
PL25 (+1.5VSGP)                     40            1.51
PL27 (BATT+)                          563           3.03
PL30 (+1.8VSGPV)                   351           1.81
PL34 (+CPU_CORE_NB)           39            1.07
PL35(+CPU_CORE_NB)         44            1.07
PL36 (+CPU_CORE)                186           1.3
PL37 (+CPU_CORE)                  178           1.3
PU26 PIN20 +0.75VSP              285           0.76
PU24 PIN3 (+1.0VSGP)              110           1.00
PL23 (+1.2VSP)                         77            1.2
只知道cpu的供电电感和显卡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很低正常, 这个 +1.5VP 的供电电感PL32 的 对地值只有8    比那两个都低 是否正常?对AMD 的机子很陌生啊
经坛友提醒,才发现内存短路了。更换内存后,阻值正常了,但问题依旧,电流到了1.8A,大概停留10秒 就掉电了。
刚刚测试了一下  PCI_RST# , 按开机键后, PCI_RST# 有从0V到 3.3V的跳变,这个应该就是平台服务信号吧?刚开始摸索这些信号测量, 接下来该怎么修了?请指教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9-12-16 23:15):
这是个AMD 单桥的机子,按照单桥时序,把各个信号都测试了一下,信号都有了。当时就没思路了。第二天,无意间发现cmos电池电压只有2.8V了,两天前刚换的cmos电池,那时测量了是3.3V,现在怎么就这么少了,漏电!

补充内容 (2019-12-16 23:18):
后来,在论坛搜索amd 单桥这个关键字时,看到一个帖子说 单桥上的电容会漏电,导致开机不显。我去桥上测试果然有一个电容的电压是1.1V,果断拆了这个电容!^_^  开机啦!开机啦!  好开心啊! AMD 南桥通病惹得祸...

补充内容 (2019-12-16 23:19):
好事多磨! 故事还在继续…………………… 开机了,但是没多久白屏了!!!开机几秒到十几秒就会白屏, 又是一个新的领域,没修过这个问题啊。坛友们,给支招吧。

补充内容 (2020-1-29 16:24):
还是来结尾吧。 俺的维修电源不知啥时候被限流到2.5A了,导致一接硬盘就掉电,后来把限流打开,还是出现掉电,然后用机子自带的原装电源,就再也没有掉电了。 限流害的我折腾了好多天。

网友:
内存供电有短路啊。阻值太低了

网友A:
三代内存1.5V的供电正常阻值都在100以上,可以看下是不是内存条附近有问题,看会不会发烫,如果查不到发烫的地方,可以看一看是不是芯片本身有问题,可能会导致PG发出不正常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我太蠢了,内存条我都没有代换过,刚刚换了内存条后,阻值正常了,是170了。但是症状还是原样,电流起初有几秒跳变,到1.8A就不动了。

网友:
8太少了吧 有短路

网友B:
金日笔记本快修 发表于 2019-12-15 12:08内存供电有短路啊。阻值太低了

谢谢提醒,我太蠢了,内存条我都没有代换过,刚刚换了内存条后,阻值正常了,是170了。但是症状还是原样,电流起初有几秒跳变,到1.8A 10秒钟就掉下来了。
刚刚测试了一下  PCI_RST# , 按开机键后, PCI_RST# 有从0V到 3.3V的跳变,这个应该就是平台服务信号吧?刚开始摸索这些信号测量, 接下来该怎么修了?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不正常,内存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三代内存1.5V的供电正常阻值都在100以上,可以看下是不是内存条附近有问题,看会不会发烫,如果查不到发烫 ...

不是问题依旧,你要继续测条件,是不是没有平台服务,还是卡在内存,卡在BIOS那里了呢,电流不一样,电路走到哪里也不同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我太蠢了,内存条我都没有代换过,刚刚换了内存条后,阻值正常了,是170了。但是症状还是原样 ...

AMD的北桥容易出问题。你看过了内存没有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问题依旧,你要继续测条件,是不是没有平台服务,还是卡在内存,卡在BIOS那里了呢,电流不一样,电路 ...

刚刚测试了一下  PCI_RST# , 按开机键后, PCI_RST# 有从0V到 3.3V的跳变,这是有平台复位信号的意思吧?以前还没有测试过这个信号,你提示了,我找了好久才找到AMD的时序图,测试了一下, 这个是不是就是平台复位信号已经有了? 接下来该怎么修了,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MD的北桥容易出问题。你看过了内存没有

我新手还不太懂,想请教一下,过不过内存怎么测试?

网友D:
把北桥上BGA压一下看看吧,以前的AMD北桥老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北桥上BGA压一下看看吧,以前的AMD北桥老是虚焊。

还没有BGA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新手还不太懂,想请教一下,过不过内存怎么测试?

你插内存看跑什么电流,不插内存看跑什么电流。这个就要凭经验了,要看电流怎么跳

网友:
不错 赞一个 赞一个

网友:
内存供电的话 这个阻值确实不高

网友:
这个很经典不错的 写的好

网友:
笨办法看是那个电压先跳,还有ec开关键,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