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一体机proone400 三声慢四声快报警

楼主(2019-12-15):
旁边开机灯也是亮三次红色四次白色
window
惠普

网友:
惠普电源转接头不对,也会点不亮。昨天我换一个惠普一体机的屏幕,之前都能亮,后面换屏的时候怎么都不能亮还报警,原屏也不亮,后来我换hp转接头就对了

网友:
狗血的HP>>>>>>>>>>>>>>>>>>>>>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呀,................................................

网友:
有点象电源带载问题,你用可调电源试试。

网友:
内存试试看,或者排除法

网友:
已解决,要原装充电器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