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G50-70m不亮但不是通病

楼主(2019-12-15):
客户拿来说是放了一段时间就不亮了,拆机找到图纸检查,

PBTN_OUT#有3.3伏电压

现在PCH桥不出PM_SLP_S3#,PM_SLP_S4#,电压,是要加焊一把桥,还是把CPU换了?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板子 同样的问题 几个月了

网友A:
桥好像有一组1.05V电压.先确认是否正常

网友:
前面的条件查下,不要一上来就干桥!

网友:
换个台式机的32.768试试

网友:
这板有背面几个电容腐蚀,换上试一下。

网友:
条件查完再干桥

网友:
还是条件查完再干桥

网友:
这种的CPU爱坏的

网友B:
按开关pwrbtn会不会高低高跳变?1.05V电压有没有?RTC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好像有一组1.05V电压.先确认是否正常

谢谢,时序里只有个3伏,我查一下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开关pwrbtn会不会高低高跳变?1.05V电压有没有?RTC正常吗?

RTC电路正常

网友:
查桥待机条件正常

网友:
机器上电电流多少呢?刷BIOS   加焊U   三板斧  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