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修改白名单bios(超简单)

楼主(2019-12-15):
             论坛上也有改白名单的方法,但都太复杂,有写改了之后,只支持个别网卡,用这个软件修改后所有无线网卡都支持了。那我就用y470为例讲下方法。                                                      我们用编程器备份bios,随便取名y470bbb  。                                                                    然后打开H2O软件,选文件,载入 ,我们 备份bios文件(y470bbb)                                                                                                    文件类型选ALL(如下图)                                                                                                    如果弹框点确定                                                                                                    再点组件,模块,删除现有模块                                                                                                    在下拉选(11D378C2-B472-412F-AD87-1BE4CD8B33A6)这个模块,这一步最重要                                                                                                    接着点文件,另存为,保存 。这个白名单bios就好了                                                                                                    最后奉上软件H2O

 会员1578047300鑫豆2025-8-17 21:58
 会员1585048300鑫豆2025-3-7 10:52
 会员1573635300鑫豆2024-12-7 12:35
 会员1574159300鑫豆2024-12-4 18:27
 会员855362300鑫豆2024-11-21 17:19

EzH2O Insyde Bios修改工具 中文版驱动.rar

网友:
使用方法
PDF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很有用

网友A:
为何一直提示Program cnat find fv information in fd file?

网友:
一直听说能改,还是第一次看到方法

网友:
只有联想的适用吗?

网友:
好不好用.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
是不是每个牌子 这个模块名字不一样 ? 我打开了个华硕的看了下

网友B:
这个方法只对Y470有用吧,我试了下,B470 B470 Y400 T440 E450都没有找到这个模块,所以怎么知道这个模块才是关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一直提示Program cnat find fv information in fd file?

载入bios出错,我也遇到过,只能说你的bios和本软件不兼容,解决办法换(或者下载)别的与软件兼容bios

网友C:
白名单是说网卡不能用的问题吗

网友:
怎么知道的11D3开头呢,那么其他机器是什么开头呢、

网友:
楼主是怎样知道网卡是在哪个模块的呢,我查了一下惠普G42的BIOS都找不到这个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只对Y470有用吧,我试了下,B470 B470 Y400 T440 E450都没有找到这个模块,所以怎么知道这个模块才 ...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问题是怎样去查网卡是在哪个模块然后去去掉它。

网友:
HP的机器的白名单 这个能弄不

网友:
先下载保存,以后用到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只对Y470有用吧,我试了下,B470 B470 Y400 T440 E450都没有找到这个模块,所以怎么知道这个模块才 ...

联想好多BIOS都可以G400,G50-45,G470等我都试过

网友:
不错 赞一个 赞一个

网友:
你试试这个 根本就没有 我想知道方法和原理 你这样只能弄那几个型号啥用啊

网友:
真的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名单是说网卡不能用的问题吗

是的,解决上别的网卡报错的问题

网友:
亲测,好用我的G400白名单成功了!

网友(点评):
这个联想的型号很多,不建议这样不明就里的一通盲搞,很容易变砖的-这样可能会后悔死的。但是这个的确是一部分机型的可用方法……我是专门搞联想网卡白名单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现在旺我 淘宝搜索yuanye79423店铺

网友:
这个白名单有的是真烦人,好像不是所有机器适用

网友D:
改这个  什么白名单的作用在哪?解决无法识别无线网卡的问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这个  什么白名单的作用在哪?解决无法识别无线网卡的问题的吗?

解决换无线网卡报错

网友:
非常好,以后不用挑网卡了。 别的 品牌的 有工具吗 比较HP 也是很麻烦

网友:
厉害厉害,学习了,再也不用割线了

网友(点评):
割线是强制打开无线网卡,这个白名单是让主板不会网卡报错,两个有联线吗?

网友:
工厂级的人才,佩服。

网友:
老板这个工具可以修该ME不?

网友:
原理其实一点也没透漏  根本不是通用方法

网友:
授人以鱼。。。。。。。。。

网友:
有些机器有无线网卡白名单 有些没有;
其实换原来型号的无线网卡也不贵;
要么 直接换Intel的 哪个不支持?

网友:
这个好,记得有次修过台联想开机无显的,修起显示了,但会WIFI报错,这个报错没弄好,客户硬是没接受外接USB网卡,搞起白忙活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呀 能不能说下具体是怎么找这个模块 有什么标准

网友:
先下载试试,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可以的 有时间试试他

网友:
学习下    会用到                 ,

网友:
上次直接加分了,没有验证。今天刚好碰到一个联想L430网卡报错,按你的方法删掉网卡模块确实进系统不报错,但是无线网卡安装不上驱动,换了几块都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楼主留了一手关键没说。最后不得以按自己老办法才搞定。

网友:
学习一下,精华

网友:
联想Z50-70    ,按照这个方法,虽然删除了白名单,但是键盘有一些按键失灵,按着没反应,重装系统没用,进PE也没用。。刷会原来的BIOS就正常。。

网友(点评):
这个看来不保险。悬得很!还会引起键盘故障。估计这个方法不适合你的Z50-70.

网友:
请教下,那联想miix 510的模块也是这一串吗?另问,wwan的模块是哪个?

网友(2020-01-14):
方便了很多

网友:
先下载保存,以后用到再试试

网友:
第一次看到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有机会试下,一般都是外接个usb wifi ,东西不大,客户还可以接受,格鲁的顾客,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BIOS修改一直在学习中

网友:
晚上来研究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收藏以后备用

网友(2020-04-13):
是无线网卡不报错的白名单么   随便换一个无线网卡都可以用么

网友:
这个方法好。。。以后碰到了试试。

网友:
正好用到 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