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麦芒5打不了电话,恢复出厂了

楼主(2019-12-15):
华为麦芒5打不了电话,恢复出厂了也不行,也不是卡的问题,各位大神有没遇到的这是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A:
手机进水没有,或是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进水没有,或是摔过

没进水,摔过,我是问这是不是通病,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
我一台是换了屏就打电话不了

网友(2020-01-19):
有接收,无发射,检查发射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