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华为畅享9plus不充电,帮忙看看

楼主(2019-12-15):
华为畅享9p,充电标志一闪而过。
换BQ25601,电感都不行。
关机,插充电器立即开机。正常情况,关机充电,应该是出来一个电池图案。换了电池也不行。

网友A:
换了BQ25601,电感,电池。插充电器立即开机。电池检测脚阻值正常。
修了好久,搞不定[流泪]

网友:
有几次又可以!捉迷藏似的。

网友:
不会修充电 ,不过好像 不难学

网友:
换电源芯片试试呀   .0..........................................................................

网友B:
你的思路不对!它关机能充充电线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思路不对!它关机能充充电线路正常

关机不能充的。关机充,直接开机

网友:
电池检测脚正常吗

网友:
这就是低端机的缺点      一千块买全新的低端机不如买同等价格的二手旗舰机。。。

网友:
我刚接了一个华为畅享9s就是你这个情况,我以为是尾插坏了,直接换了个小板,

看来得大修

网友:
电池检测电路检查下 ,我遇到过华为的, 插线开机,是一个检查脚电阻松了

网友:
如果是海思芯片的,查查电池检测脚,这两个脚有一个脚断线了,如果电池有电的话(大概3.7v以上)一插充电器就会直接开机,如果电池没电的话(大概低于3.5v的话),就会显示个电池图标跟一个电源插头的图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了BQ25601,电感,电池。插充电器立即开机。电池检测脚阻值正常。
修了好久,搞不定[流泪]

修过一个华为p8青春版的,也是不充电,电池有电,一插充电器就是直接进桌面了,就是电池检测脚有一个脚断线了,另外一个正常(大概760左右)。另外一个断线了(大概1100左右吧)接好线了阻值也差不多是这么大的,这个脚阻值是有点大的。这个机子电池检测脚有两个哦。你要量两电池座中间的两个脚出来到那几个电阻有没有断线了二级管有没有坏了,总之看看这两路上有没有元件坏的。电池给你点参考,希望你能修好。

网友:
畅享9plus 充电到40左右就充不进去了 换电池换尾插小板 都不行  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一个华为p8青春版的,也是不充电,电池有电,一插充电器就是直接进桌面了,就是电池检测脚有一个脚断 ...

我测量了检测脚两个都1400多。是不是大了。但是它到几个相连接的电阻,那几个电阻阻值都正常。你说的二极管我没找到

网友:
电池id检测脚  顺着往上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