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求助苹果一体机进系统花屏死机显卡

楼主(2019-12-15):
求助苹果一体机进系统花屏死机显卡重植过显存换了还是花屏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A:
内存 和屏幕排除了吗?》》》》》》》》》》》》》》》》》》》》》》》》。。。。

网友B:
我手头一台A1312A一体机,苹果图标显示正常,也是进系统花屏,加焊显卡以后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 和屏幕排除了吗?》》》》》》》》》》》》》》》》》》》》》》》》。。。。

排除了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一台A1312A一体机,苹果图标显示正常,也是进系统花屏,加焊显卡以后正常进入系统

1312的机器好弄

网友:
A1419苹果5k的机器

网友:
内纯  显卡cpu

网友:
重值不行就换新的啊

网友:
这机器修着有点麻烦

网友:
不打驱动呢  ???

网友C:
这样子是显存  也有可能是pcb内部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是显存  也有可能是pcb内部断线了。

显存换了一套

网友:
如果你考虑是显卡方面引起,就应该换一个显卡试一下。
N卡几乎不会空焊的。

网友:
换一张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