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5不一样的公共点没电维修,一定要看

楼主(2019-12-15):
机型:清华同方锋锐K45
板号:TY640/TY040
故障:不开机,公共点没电压
维修流程:马上2019年也要过去了,不知道各位同行们今年收入还可观吗?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吧!
机器拿过来待机电流0.000,也就是没待机,一般这种情况都是保护隔离或者待机问题,那这台也是这个问题吗?拆开观察主板没有烧糊或者进水等痕迹,那就开始测量公共点是否有电吧,测量发现所有上管D极没电压,也就是公共点没电,那是否短路导致没电压呢,打对地阻值四百多,也就是没有短路,按照正常的维修逻辑,现在开始去维修保护隔离了,如图:

如图上所示,保护隔离关键导通点是Q4,也就是现在Q4没导通,想让Q4导通那DCIN_ON必须为高电平,可是实际测量为0V,看到这里大家认为这不就是普通的保护隔离故障吗?一般保护隔离都是充电芯片控制,只要去查充电芯片条件就可以了,可是这台机器还真不一样,如图:

如图上所示,DCIN_ON并不是来自充电芯片,是来自于一个U4芯片,这个芯片相当于是EC,因为可以看到图片上,很多开机信号都连接这个芯片,也就是说公共点受控EC,保护隔离要想导通DCIN_ON要想正常那EC要先得到待机条件,最起码EC供电要正常,既然是EC,那就开始测量AVCC的第一待机供电,这个EC还真有AVCC在42脚,上图可以看到,AVCC外部供电名称叫PMU3V,也就是3.3V的EC待机供电必须要在公共点产生之前先出来
跑线发现PMU3V来自于3V5V的3V电感,也就是3V5V电感上的电要在公共点产生之前先正常工作,如图:

如图所示,待机芯片是MAX8744,芯片的工作条件全部正常,但是用万用表测量发现3V/5V电感都是0V,难道待机芯片坏了吗?
在前两天刚把开店时买的旧示波器卖了,刚买回来一个新的,还没用过呢,那就把示波器抱出来测测待机吧,这一测就测出了问题,如图:

如图所示,测量3V电感后端发现电压瞬间到达7V马上掉电,测量5V发现5V正常还维持了大概1毫秒,也就是说真正的问题是3V电压过高,芯片保护了顺便把5V也给关闭了,所以基本判断芯片其实是在工作的,那问题出现在3V这边过压保护了,在几年前在实地学过的,过压保护一般是电感后端滤波电容,或者升压电容,或者场馆软击穿等问题,那先从容易的开始,去找3V后端滤波电容,就在背面一个黄色的钽电容把它换掉,如图:

如图所示,黄色钽电容换掉,换了个黑色330的钽电容,现在在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如图:

如图所示,替换电容后3V平稳没有在掉电,在测量5V电感后端发现也正常了,万用表测量电感上电压也都正常了,那现在的EC待机条件应该满足了吧,EC该发出DCIN_ON高电平控制保护隔离导通了吧!
结果去测量公共点还是没电压,难道EC待机条件还不满足?难道还需要按开关键才出公共点电压?那就按按吧,结果机器开机正常,指示灯也亮起来了,接屏看看,如图:

如图所示,接屏后已经显示了 ,机器就修好了
总结一下:其实这种机器如果只是简单的保护隔离问题我也就不发帖子了,但是这个机器有点特别,保护隔离受控EC,EC的条件来自待机3V/5V,也就是说公共点要想有电,那待机电路先工作正常,并且EC还需要其他待机条件,比如待机时钟,待机复位等,还需要按下开机键,EC收到开机跳变信号才能发出DCIN_ON去控制保护隔离,这也太特别了,所以以后大家遇到类似的机器不要拼命的去修保护隔离,更不要拼命的去换EC,一定要看一下待机时序

 会员875473300鑫豆2024-6-30 22:43

网友A:
3/5V怎么产生的,难道上管D极不是公共点?是适配器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V怎么产生的,难道上管D极不是公共点?是适配器电压?

应该是的,要不然哪来的电压给到3/5v上管呢?

网友:
这个看起来那么老的机器,楼主修得很起劲  同问,3V待机怎么来的,这个有图纸吗,楼主帮补充一下给我等学习学习

网友:
学会分析和反推,王道

网友:
这个看起来那么老的机器,楼主修得很起劲

竟Sr谁伴我闯荡 -3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看完了,楼主维修思路不错,这行业做了很多年吧!

网友:
都快去见马克思了,还钱

网友B:
最后是啥问题  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是啥问题  待机芯片坏了??????

花5毛钱看看嘛 绝对会让你学到新东西 完全超乎你的想象 后面有示波器抓波

网友:
小白来学习一下  LZ思路可以呀

网友:
设计电路的也是不按常理出牌

网友:
我遇到到过索尼的触发才过保护隔离,不过技术不行,没修好

网友:
这图纸上看,必须先有待机电压才有公共点,我的逻辑是用个线性电压控制,先出公共点再出的待机,这个不按套路出牌吗?  先奖励5毛吧,现在能写这么长帖子的人才不多了啊

网友:
早上店里没事学习了一下,暂不说板子维修价值多少,这板子没有图纸的话G级跑线进EC估计就麻烦了,即使有图纸,没有示波器也要卡死在待机芯片上,这板子的时序确实不按套路走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厉害了

网友:
3/5V怎么产生的,难道上管D极不是公共点?

网友:
学会分析和反推才是王道

网友(2020-02-09):
FIC大众主板少见!我还是十多年前修过!以后就没见过了!大众主板才是这种保护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