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这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2019-12-15):
想测试一下 APU_RSR# , 查到这里,HDT Debug 这是个啥东西,主板上找不到啊。

网友:
CPU复位呀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想问的是HDT_Debug 这个是什么器件,刚刚没有写清楚

网友A:
大部分主板上这个接口都空件不装的。就只有两排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主板上这个接口都空件不装的。就只有两排焊盘

谢谢,俺找找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主板上这个接口都空件不装的。就只有两排焊盘

找到了,触发后 ,测试JP1  的 12脚 电压只有0.4V,还是不稳定乱跳的样子,好像没有电压一样,这个APU_RST# 触发后应该是一直有电压吧?

网友(点评):
要注意R602是导线直通的还是空的

网友:
CPU 复位把      AMD的才有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触发后 ,测试JP1  的 12脚 电压只有0.4V,还是不稳定乱跳的样子,好像没有电压一样,这个APU_RS ...

我以为就是导线呢,你提醒的好,我看了一下电路板,12脚经进入了过孔到了背面,背面又传过过孔到了正面,然后正面就只是一个过孔,没有去其它地方了,不知道是不是进入板层里面了,无法追查了。

网友:
很明显是工厂调试用的

网友:
检测接口,一般是空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