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我敢说这故障大师也没见过 macbook pro a1425

楼主(2019-12-15):
故障机可以正常开机 mac和windows都可以正常运行 windows 可以跑鲁大师 故障现象是屏幕由下到上跟随鼠标黑屏 鼠标到哪儿黑哪儿 鼠标左右键正常 键盘正常 拔掉内置触摸板和键盘一样 刷bios一样 懵逼了
j
刷BIOS

网友:
两个系统都是一样故障 并且 系统安装界面也是一样

网友:
表示闻所未闻,要不换个屏试试
有换下来能显示的坏屏不,得排除一下

网友:
确实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确实是不多见的故障现象 期待解决下文

网友:
稀奇事情,想看大师解决办法。

网友:
感觉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喜大普奔 修好了

网友:
这种能得分不 换个cpu好了

网友:
换个cpu好了?

网友:
表示修过很多,明人一看就知集显问题,干就完了。

网友:
我以为是显卡坏了呢

网友:
换显卡 直接干

网友:
CPU集显故障 苹果散热不行 cpu容易虚焊 可以重值先的

网友:
长知识了.原来是CPU坏了

网友:
真是cpu出现这种怪问题。

网友:
稀奇古怪的问题不都是CPU的问题么,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