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小新潮700-15isk开机u盘不引导,打脸

楼主(2019-12-15):
刚刚客户来电话说联想笔记本可以做系统么,我说可以。送来了,做win10。50大洋,OK,开搞,插u盘,f12选择u盘,怎么就是不引导,进BIOS,一键恢复键就是进不去。反复试了好几次,客户看着着急了,没过几分钟把机器带走了。真打脸,瞬间感觉颜面无存

,我感觉这机器应该拆开,放电池放电,再通电,进一键恢复按键,进BIOS会OK。

,有遇到的么。这尴尬的场面,头一回。

网友:
Win10系统重置一下也可以啊。

网友:
这种情况是有的,PE系统有5个,这个不行就换一个!!有时候是PE系统问题吧!还是PE系统损坏了

网友:
必须打脸  才50  这种该报正版 400起步 直接安装版上

网友:
没有找找洞在哪里吗?

网友:
这个原机是UEFI引导模式的,楼主的U盘可能还是传统模式制作的吧。

网友A:
没有在BIOS里关掉安全引导吧……。HP的机器很多都这样。还有DEL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在BIOS里关掉安全引导吧……。HP的机器很多都这样。还有DELL的

进不去BIOS设置。

网友:
不可能的,方法不对。不是DEL 就是F2 或F9 F8 F11之类的。开机时有提示的。认真的看一下。

网友:
多备几个U盘,做不一样的PE,有些时候个别不支持也正常

网友:
PE问题吧?应该是没有相应的引导,换个PE试试

网友B:
你这还好,万一是上门的你就亏大了,来回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还好,万一是上门的你就亏大了,来回跑

兄弟,说出了我想说的!

网友(2020-01-16):
目前的3种都能搞定,但有的还是只能用安装版

网友:
pe问题吧,多备两个U盘   用不同的pe

网友(2020-02-20):
联想得电脑BIOS难受,我今天弄了一个V4000得,进BIOS只是还原了一下,结果,BIOS里面得硬盘模式都没了
只能装WIN10 WIN7都装不了,也不知道什么 情况,弄了几个小时,WIN7装好就报7B蓝屏,最后装WIN10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