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草无情今天听课被黄老师一巴掌

楼主(2019-12-15):
被老黄这题一巴掌拍死了直到老黄分析的时候我就,还是懵逼中。
懵逼树下懵逼果,懵逼树下上你和我,懵逼树下做游戏还是懵逼

网友A:
懵逼树上懵逼果 懵逼树下你和我 摘果砍树挖新坟 坟里睡着懵逼人 今生睡在懵逼坟 来世还做懵逼人

网友:
来个高手,指点讲解一下

网友:
a:7.5v
b:0.97v
c:5v,
不知对不对?

网友:
对呀但是公式我不知道咋算的我已经懵逼了

网友:
那么A点的7.5V是如何而来

网友:
完了彻底懵逼了

网友B:
tl431接成图片形式相当于一个稳压器,稳定输出2.5v(相对于c点),如果对地而言,那么电压就是5V+2.5V=7.5V
(5V为c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431接成图片形式相当于一个稳压器,稳定输出2.5v(相对于c点),如果对地而言,那么电压就是5V+2.5V=7.5V ...

C点是5V这一点我明白了但是现在还是处于懵逼中走不出来老黄的这一巴掌彻底的把我打蒙了

网友:
仿佛开窍了有点明白了

网友:
你的公式又错啦,老黄在讲的时候,然后说要加上五V结论应该是5.97。

网友C:
有呼号?业余无线电玩家?b:5.97 估算就是6

网友:
这是十分基础的电路  431 也不只有2.5一种

网友:
这个电路我也搞不懂,不过修电脑好几年了,都没有碰到类似的电路。

网友:
c 5
a 7.5
b 5.9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呼号?业余无线电玩家?b:5.97 估算就是6

好久不发射了,现在是个收听者,VY73!

网友:
A=7.5
B=5.97
C=5

网友:
12v是先通过10k先过去,还是5v通过r2,r3,先上去,大佬

网友:
一脸懵逼的路过。。。。。。。

网友:
话说你们算的对吗?

网友:
为啥我仿真出来不同

网友:
就是三种稳压变压手段混一起了

网友:
你们算的b点是5.97,仿真结果不同,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D:
我算出来
a点5.42v
b点5.16v
c点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算出来
a点5.42v
b点5.16v

你的还是错

网友:
你自己尝试用那个电压计算工具反推

网友A:
我刚刚反推得出的结果有1v左右的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反推得出的结果有1v左右的差距

别推,自己搭个电路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反推得出的结果有1v左右的差距

要不空了我搭个电路测了发上来

网友:
你既然不相信我们就实测,他们搞硬件的研发工程师也这结果,仿真也是这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反推得出的结果有1v左右的差距

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懵逼树上懵逼果 懵逼树下你和我 摘果砍树挖新坟 坟里睡着懵逼人 今生睡在懵逼坟 来世还做懵逼人

楼主这诗写的厉害

网友:
431是不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还是搞清楚好

网友C:
仿真?建议换一下

网友:
修电脑不用计算这个复杂的,我一般网页在线计算

网友:
基础的确要学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仿真?建议换一下

俩仿真软件结果还不够?Multisim、Tina的是一样的结果,真要搭电路实测么?10k的限流电阻,431工作都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俩仿真软件结果还不够?Multisim、Tina的是一样的结果,真要搭电路实测么?10k的限流电阻,431工作都不正 ...

细扣肯定是不尽人意的,这也就不是给新手授课讲的了,严格讲未必不工作,设计经验值10,431也好多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俩仿真软件结果还不够?Multisim、Tina的是一样的结果,真要搭电路实测么?10k的限流电阻,431工作都不正 ...

如果硬要逻辑完美的话限流换E24  820,就说的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