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 触发秒掉电无复位维修案例分享 超详细 求加分

楼主(2019-12-30):
接修一片华硕B75M-A主板

点开关针后,主板能上电,风扇能转

诊断卡跑00,复位灯不亮

轮一遍全板供电

CPU供电  1.1V正常

内存供电1.5V正常

桥供电1.05V正常

PLL供电1.8V正常

SA供电1V正常

貌似供电部分全部正常

接下来检修信号部分

PCH   25M晶振正常起振

BIOS芯片一脚无片选

判断南桥没有读BIOS,按照Ivy Bridge平台时序

PCH要得到有效的APWROK与PWROK信号后才会读取BIOS

平常主板这两个信号都是连在一起的

  IO芯片发出来的PWROK信号有3.3V高电压正常

  南桥的APWROK脚位在外围电路名称为MEPWROK

受ME供电管理芯片控制输出,测得无电压

开机后无ME供电  此板独立ME供电 支持AMT

测供电芯片开启信号严重偏低,不足1V,看点位是5V电压上拉的

该开启信号被一个103排阻上拉,坚若磐石的尿性大家都懂

这个排阻外观也看出了明显异常,直接更换

更换故障排阻后,1.05V  ME供电正常输出

诊断卡已经正常跑码

接屏幕完美亮机

水贴结束

 会员1516676300鑫豆2024-11-21 00:40
 会员1523842300鑫豆2024-6-20 21:42
 会员1277038300鑫豆2024-5-8 15:50
 会员1536732300鑫豆2024-5-4 11:41
 会员1533397300鑫豆2023-12-29 19:14

网友:
很不错,思路清晰,图文明了。

网友:
  南桥的APWROK脚位在外围电路名称为MEPWROK,ME供电1.05V,开了楼主的帖终于明白了,之前一直不知道,这个电压叫什么供电.

网友:
收藏了,就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用到

网友:
你要是按正常时序修 估计秒杀了   ,  图文并茂  不错

网友:
你一看 就是103排阻腐蚀变质造成的 ,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历害..不得不收起来

网友:
喜欢这样的帖子,

网友:
排版很漂亮,图文很丰富

网友:
此贴虽然没有上电路图和点位,但文体结构清晰,图文排板不错,细节一目了然顶一下!!!

网友:
  很 不错   !~~~~~~~~    思路清晰  简洁明了  ~!~~~~

网友:
目测法其实也是比较实用的 思路清晰 赞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 修的好 点赞

网友:
不是秒掉电吗?后面的测量怎么处理的?

网友:
目测要成精

网友:
楼主水平很好,思路清晰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我等菜鸟指明了方向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 修的好

网友:
时序电路分析刚刚的,简直秒杀

网友:
楼主的电源眼熟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很透彻啊,对基础的理解很深

网友:
图文并茂!排版时序明了,非常适合新手

网友:
这个思路清晰啊 值得学习

网友:
更换故障103排阻后,1.05V ME供电正常输出

网友:
思路太清晰了

网友:
很详细的帖子,不错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修的精彩。。。。。。。。。。。。。。

网友:
该有的都有,不该有的也不啰嗦,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 思路很清晰。多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