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27寸一体机a1419不定时掉电和不开机

楼主(2019-12-16):
苹果27寸一体机a1419有时不开机,插电测电源有12V输出,按下开机键瞬间测电源输出电压明显跳变变低,但拔下市电等会再重现插上开机又能正常且电源输出电压也很稳定,有时进系统后不到10分钟就掉电,掉电后开不了机测电源12V没有,怀疑电源故障,此机的电源是插上市电就输出还是主板控制输出?

网友:
不开机无12V时最下面的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
应该是插上电就有12v的吧。你灯都不亮,有可能是电源不稳定。要是主板有短路也会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挂了

网友:
电源板问题,换了在测试一下

网友:
电源板问题我之前修过和你那个现象一样,换了就好了,电源功率不够引起的,

网友:
这个电源通电就会输出12V的,不需要控制

网友:
这个电源确实是插市电就输出的,将电源板到主板之间的开机排线只插了开机的2根线其他的都拆了,测每次都能开机,现正在测试

网友:
这种问题需要仔细排查 为楼主点赞

网友:
直接换电源,刚修了一台一样的机器

网友:
这个电源是一接上电就自动输出12V的。楼主可以直接用可调电源飞个12V到主板上,排除一下是否是电源板的问题,像我这样。

网友:
已确定是电源问题,给主板接上可调电源调到12V待机正常,测试每次都能正常启动也不掉电,不接屏开机电流接近4A应该是正常的。另用这个有问题的电源板带液晶显示器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原来是电源板问题,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