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571G 不断地掉电重启无显示,奇怪问题,适合新手

楼主(2019-12-16):
       本人维修本本时间不是很长技术一般,多多包涵指教。好了,进入话题。客人前天在我店买了键盘鼠标和小音箱还有别的连到笔记本用的花了一百多,买回去不到一天笔记本就坏了,呵,又有得赚了!让客人
留机留电话。拆机单板上维修电源,发现奇怪的问题,有时直接插电源待机0.075偏高,有时直接待机0.245。
板还会发出"吱吱"响,显卡供电电路发热直接输出1.2V的工作电压,奇怪哦!测芯片62883 VR-ON开启脚 0.6V,
怎么会自动就工作了,搞不明白,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情况?按开机键电流到0.523就掉电重启无
显示,测各电感电压正常除了没CPU供电.我是傻啊从显卡供电这边先下手,没从待机0.075偏高这边先下手,
因为受"吱吱"的响声影响.直接TB订了芯片和MOS管,回到一套换上问题一旧.继续测吧!按开关测62883 VR-
ON脚0.6V跳到1.8V,1.8V不对啊应该是3.3V,说明前面电路有问题,从+3VSDGPU追查到+3VALW转+3VS这里有
问题,+3VALW 3.3V  +3VS 0.6V,更换U21不行,再换Q25 +3VS正常了,待机电流0.12,按开机键电流直标1.102A
再上显示屏正常显示了.宏基E1-571G 不断地掉电重启无显示,待机显卡供电电路直接工作且"吱吱"响,
奇怪问题修复. +3VALW转+3VS 按开机键后+3VS才出来, 搞不明白显卡供电电路待机会自动工作.遗憾的是
装好机发现没声音,呵,算了吧,送个USB声卡给人家吧,不想拆了.

网友:
你先换一个待机芯片吧。换了看结果

网友:
你这样修也行啊,修好了不给别人声音修好,维修要有始有终。这种一般客户也不会结受

网友:
这新的问题最喜欢搞

网友A:
装好机发现没声音,呵,算了吧,送个USB声卡给人家吧,不想拆了 客户一般接受不了

网友:
我这边客户没声音一般都不会同意,没有有线网络倒是没事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个戴尔的本子跟这个挺像,你这个最后修成待机异常,但是可以触发显示,其实问题还没彻底解决,有隐患,待机0.12,是独显电压提前出来,可以直接断开独显电感,待机应该可以恢复正常,这样测量独显前后,看前面短路还是后面短路,然后再具体查,待机0.12明显不行的,应该还是会发生掉电情况,负载过大

网友:
这个是二级转换电压出了问题

网友:
第一个mos管问题有图解说,对新手解说会更完美
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二级电压转换管漏电吧? 而且那个待机0.12是不是偏高啊?还是楼主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个戴尔的本子跟这个挺像,你这个最后修成待机异常,但是可以触发显示,其实问题还没彻底解决,有 ...

打错了,待机是0.012的,不是0.12,有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二级电压转换管漏电吧? 而且那个待机0.12是不是偏高啊?还是楼主打错了

打错了,是0.012的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好机发现没声音,呵,算了吧,送个USB声卡给人家吧,不想拆了 客户一般接受不了

送外卖的,人好说话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不错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错了,是0.012的正常的

这个头像。。。。。。性情中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