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10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2-16):
第一次修手机电路就修到进水机, 进水拆机全板先清洗,考上半小时,在充电,哟开机无显,开机瞬间手机有震动无显。那就连想笔记本维修了,找屏接口量电压,发现有线路不通的地方,直接飞线,上屏亮机。本人第一次修手机,华为质量还行,支持国产

网友:
不好意思图发得有点乱,先后没有注意,第一次修手机还不是很了解以后多学习

网友:
很腻害哈哈哈哈哈

网友:
看得眼花了,还是要支持下的啊

网友:
这个是手机,是不是发错版块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和楼主一样,我也是修了多年笔记本现在也是笔记本手机都修,共同学习

网友A:
我也是,修本子五年了,目前自学手机维修,有的小故障都可以解决,问题难点的就不太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修本子五年了,目前自学手机维修,有的小故障都可以解决,问题难点的就不太会了

其实修手机比修笔记本简单一些,主要是要有经验,工具,图纸,。最重要的是手工

网友:
转行成功,恭喜啊!

网友:
支持支持  学习学习我到现在还没修好一个

网友(2020-02-05):
我那个华为mate10pro,有时候开机死机,有时候开机之后高负载就死机。。。才开始以为字库问题,结果换了字库还是不行,拆下CPU发现他掉点,但是板子上都没任何痕迹,偏偏它掉点,而且10个全要不,瞬间没价值了,而且华为有的也是用的umt,我另外一个搬板的就是umt的,然后还是不行,就170出了。。。

网友:
你这个的话运气还是比较好的,我那个板子,进水了,拿去烤了一下,结果烤完水电板子有个电容直接打火带线路一块击穿了,还有这型号摔的话掉点可能大,这型号的料板都不好找,找的的一个又太贵

网友:
捡漏成功

网友:
感谢分享,过程能否再详细点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