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x发热严重?

楼主(2019-12-16):
我怎么觉得我买了个假手机,一玩游戏,就开始发热,而且很严重,特别是现在夏天,不在空调中的时候,玩游戏发热甚至有卡顿,感觉还不如以前的手机

网友:
说明你买到的是正版iphone x,a11能有845将近两倍的单核算力是靠晶体管堆出来的,而iphone x的双层主板工艺又加重了这个问题,导致iphone x的机身温度异常高,而且温度一高就降频。

反对 @宫宸 答案,第一是因为iphone x的温度已经高到了正常使用都降频的地步,其二是作为旗舰机,拿“不用来打游戏”洗地实在是不够有说服力。

网友:
没办法,堆叠的主板和玻璃背板热量能够散出来,是好事啊,总比金属机身那种闷罐子好吧?

网友:
日版256到手快两个星期. 确实玩游戏发热大。闲鱼上买了一个散热器自己改装了下用着还不错

https://www.zhihu.com/video/1005405562493751296

网友:
我也是这样恼火......
据说是加大了防水性
然后就密封得很无敌的亚子
就不透气了?
平时耍手机都没啥....一打游戏就gg
然后就扔水里泡一小会儿(10s左右?)

然后继续耍就好了
夏天.......放快雪糕在下面垫着就不卡了hhhhhhhhhhhhhhhh
我看网上有那种散热器的...不知道有没有用
下次买了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