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网卡唤醒信号导致自动上电,显卡空焊不显示双重故障维修

楼主(2019-12-16):
  机器型号:华硕K42Jr   REV4.1

  故障:插电自动触发电流2.2A不显示

  拆机把板子拿出来。

  这机器电流都上到2.2A了,还不显示肯定是显卡问题了(这机子的通病),为了以防万一测了下内存的SMB总线。有动作。内存的排阻也有持续的波形。显卡的问题妥妥滴。

  把CPU内存啥的都拆下来直接上BGA。

  冷却完之后接上屏上电自动触发亮机。

  正准备被装机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机器来的时候会自动触发。于是再次上电亮机 按下开关电流掉到0.023马上有自动触发了,又重复试了几次还是一样,这尼玛的还好没装起来,不然又得拆。测了下纽扣电池 3.2V正常。开关电压3.3V正常。打开点图查RTC电路。

  RTC电路全部正常。唉这几天的机子修的我心好累,都是鸟问题一大堆。以前好像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想不起来修哪了。唉,先抽根烟冷静冷静。嘿嘿,这烟是个好东西。抽完马上想起来了。对 就是PCIE_WAKE#(网卡唤醒信号)。这个信号正常应该是高电平。于是打开点图查找这个信号。

  这信号连接一个排阻,由+3VSUS上拉。于是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排阻一头3.3V,一头0.2V。问题找到了。

  估计就是这个排阻坏了,从料板上找了个103的排阻换上去,电压正常了,上电!待机电流0.023不自动触发了。此机到此修复完毕!

本案由迅维学员(陈勇远)原创提供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A:
PCIE_WAKE#这个会影响正常上电吗

网友:
不错 赞一个 赞一个

网友:
这个推广做得很6

网友:
网卡唤醒信号导致自动上电 引起的故障比较少,好久没有遇到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这点图能显示板层线路连接?

网友:
高手在民间哦

网友:
王大师666.厉害厉害

网友:
厉害厉害,分析到位

网友:
这个东西能影响正常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_WAKE#这个会影响正常上电吗

会导致关机后自动开机,也就是网络唤醒

网友:
王大师发帖必是精品                  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
网卡唤醒这个信号没查过,学习学习。显卡虚焊的遇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