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U盘怎么量产

楼主(2019-12-16):
各位大神,某宝买的128G的优盘,测试工具能通过,但是实际拷贝数据就出现错误,有什么办法能够量产一下可以使用。
U盘

网友:
知道U盘主控吗

网友:
很多是扩容的,量产就现原形了

网友:
不是品牌货就扔了吧,1是没有量产工具,2是大部分扩容,就算找到量产工具,量产后可能才2G盘

网友:
量产前你一直以为占了个大便宜,量产后才发现原来是被骗了,

网友:
哈哈,便宜无好货,扩容的垃圾片

网友:
先查主控芯片型号,再找对应的量产程序。办法呢?就是网上找,论坛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