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讯景RX-470 4G显卡不显示求解

楼主(2019-12-16):
有几张卡都是看测试开能跑过去,键盘灯也可以按亮按灭,就是点不亮显示器 这一般哪里问题,补充下电压都正常

网友:
显卡不显示 你接集显上看显示不

网友:
显卡不怎么会修。,我记得有款技嘉的主板。可以检测到是否抓到显卡。

网友:
显存通道问题。照你这个说法用检测卡应能跑到B2,就差一步就能进系统,用集显核显进入系统应能认出到显卡,核显下跑GPUZ也能正常显出来

网友:
建议按照我这个方法试试。
华硕R9270开机不显示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9228-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很有可能是核心坏。

网友:
集成显卡设置第一启动,然后工厂维修程序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工厂维修程序 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