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几个显卡个主板都短路,麻烦问一下大神

楼主(2019-12-16):
我想烧机 查找短路元器件,看大神们维修都是用可调电源来烧 ,可能是可调电源不怕短路?
那烦请大神推荐个个人爱好者使用的型号   谢谢!!

网友A:
可调电源的输出电流是可以调整的,俗称可调恒流恒压直流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的输出电流是可以调整的,俗称可调恒流恒压直流电源

我的意思是 可调电源都不怕短路吗?

网友:
显卡短路 拆啊 烧啥烧

网友:
可调电源有短路保护

网友:
可调电源有短路保护,只要电流不达到它的阀值,它就可以一直供电让短路部分发热找出真凶

网友:
先拆8脚芯片,还是短路拆BGA

网友:
可调电源是恒流恒压的,输出电流设定几A,负载最大就只能用到几A,那怕是短路,但短路了,输出电压会下降到接近0伏。
        欧姆定律管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