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插小板什么都换过了,还是不好使

楼主(2019-12-16):
尾插小板什么都换过了,还是不好使,型号是vivoz3

网友:
温控有问题,看不懂电路图难修

网友A:
温控在电池保护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在电池保护板上

我已经换了一块电池了

网友:
查电池温控到主控的线路及元件,cpu 旁边也有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