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直流稳压电源能DIY升压吗?

楼主(2019-12-16):
手头有一老式电源 15V的!不知道能不能改到20V 给它升升级!求方法。谢谢师傅

网友A:
升到20v有啥用呢 最高只能1A电流

网友:
起码要换个变压器.

网友B:
换变压器 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变压器 改电路

谢谢平头哥!:daxiao:看看去 成本太大就不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升到20v有啥用呢 最高只能1A电流

电流不能一起升吗?

网友:
不如淘个电位器坏掉的电流表 花几块钱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能一起升吗?

楼主不是一般的咸鱼
所以要不一般的思路
1w的变压器可以升100A
想改多大就把电位器改多大

网友:
内部源端供电足够的话,改反馈

网友:
不如拿一个电脑电源改一个,电流7A,0一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