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坑自跳系列之X555LD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12-16):
挖坑自跳系列之X555LD不触发维修!
机器版号:X555LD 2.0
故障现象:不触发,拆机拔掉内置电池正常开机,关机后又恢复故障!
处理过程:想着就是RTC电路的问题 !
拔掉电池上电测量+3VA_RTC 正常 经过R2227 后信号变为RTC_RST,实际测试为2.7V 测试了3遍。实际数据! 看边上一颗 C2234 随手一镊子过去,翘掉不要了。电压正常了。皆大欢喜!上电电流在0.010-0.017 直接乱跳!!从这里开始,正式进入爬坑之路!重点啊!这个坑是自己挖的,哭着也得爬出来!!
1, 3 5V正常   EC供电正常,复位正常,ACIN正常  LID正常 。
2,+3VSUS  跳变     P_+3VSUS_ON2_10  跳变
3, BIOS 8脚 跳变   拔了BIOS, +3VSUS 正常。 所有的跳变信号啊,电压啊 都稳稳的3V。
4,怀疑是BIOS资料问题。就刷了个BIOS,故障不变。
5,看论坛有位兄弟说是 3 5V滤波电容问题。 拿示波器打了下 3V确实有毛刺。5V正常。 就换了3V滤波电容。。故障不变。 干脆一起把供电IC也换了。故障不变。
6,以前遇到过电压跳的。是32的晶振坏的。 示波器打晶振波形正常。。
7,看电流感觉EC有动作给CPU了,CPU没返回信号给EC。。有料板,直接拔了颗EC过去。故障不变。
8,绝望了。开始脑瓜子冒汗了。不知不觉开始怀疑CPU了。 想到之前放个电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也正常。一直告诉自己,不是CPU  不是CPU 。。但手上不听使唤,还是抱起风枪给CPU加加热。。故障不变!
好了。到了这里直接绝望了。客户来来回回催了几次了。。 直接跟客户解释了下。住院观察了。。
点根烟休息休息。。想到我也没动什么啊。怎么好好的板子摸下就出这样的问题。。冷静了下想到我翘掉了颗RTC电容。。 就拿万用表去量电容的一端,神奇的事发生了。自动开机了。。我滴个哥哥啊。。开始是你,结束还是你。。从料板上拔了个电容过来补上。 一切正常。反复测试正常。。
这个坑就这样爬出来了。请大家不要取笑。我自己都想打自己。。
经过这次的事情告诉我:看似滤波电容也不能随意跷掉啊。能补还是补上。。如果我翘掉随手补一个,这机就是秒杀机了。。最后差点把自己搞死。。

各位亲,有条件的拔了这颗电容试试看。 我手里没其他板子了。下次遇到,我拔了试试。确认一下。。。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  是hp的一机器,,5v的供电的芯片的供电角的滤波电容,,,翘了,,怎么搞不出来,,最后补上那个电容。。好了

网友:
开始是你,结束还是你……哈哈,楼主好幽默,给加分了!

网友:
科普一下,那应该是RTC延时电容,没延时的话是不行的。当然有些板拆了可能也没事,但这个延时得知道。

网友:
要怪就怪华硕主板装怪了,一般其它品牌的笔记本这个电容要与不要关系不大

网友:
还没碰到过   一般都是直接扣掉完事

网友:
每次修这个都把电容取掉了

网友:
这是个起延时作用的电容吧

网友:
rtc延迟电容,很早就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哼,想干完就提裤子走啊,没门。。

网友B:
望大神解答一下,插电池不开机不插电池能开机怎么会想到是rtc电路得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哼,想干完就提裤子走啊,没门。。

你这个表达的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望大神解答一下,插电池不开机不插电池能开机怎么会想到是rtc电路得问题呢?

华硕内置电池的,没有单独的RTC电池了是大电池供电了。拔掉电池相当于COMS放电了。。 不插电池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你都说那个是RTC_RST电容啦,拔掉怎样延时复位坑定不触发啦

网友: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维修人都 有这样经历

网友:
很多机器都不行的。以前坑多好几次。

网友:
RTC电路,看来电容不能随意拆掉的。

网友:
这个受教了,看了涨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原来是滤波电容的事

网友:
有的机器可以不要,

网友:
这个电容一端是地 应该是滤波电容啊 怎么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冷静了下想到我翘掉了颗RTC电容。。 就拿万用表去量电容的一端,神奇的事发生了。自动开机了。。亮机了,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RTC延时电容不能随便拆。

网友:
开始是你,结束还是你……哈哈,楼主好幽默,主题也幽默

网友:
好经验,前车之鉴,以后这个电容,最好都补上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工作在什么位置的电容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贴子,太给力了,学习修理笔记本

网友:
存在既意义

网友:
好在修好了。
(这个电容作用 是 延时用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