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4-5480简单问题

楼主(2019-12-16):
刚收到时故障为一按开机键,指示灯秒亮秒灭,上电源,电流到0.45左右断电。这看上去貌似是主板CPU供电有问题或者BIOS有问题。结果我裸板再测,咦,不掉了。没错,我就是来水的,其实只是想说,检查时先查小问题,能不动板就不动板,这台机子其实是内存问题,取下来擦一擦就解决了。别把小问题搞成大问题了
cpu

网友:
这个型号的开关好像比较爱坏

网友:
DELL的内存接触不良一般是报警,楼主这种掉电的在DELL中还是少见的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 我昨天修了一个,也是上到0.4A就掉电,取下内存就不掉电。但是有时候又可以亮机,最后还是是bios引起的

网友:
橡皮帮大忙了,白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