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9-12-16):
顾客拿来一台联想的V480说不开机,上可调电源待机0.004,按开关键电流可以上升到0.036后掉电。
万用表测量各大电感对地值均正常。
上电测量系统3、5V出来后掉电,内存供电出来后也掉电,其他各电感均无电压产生。
测量SLP_S3出来后1MS掉电,所有电压均掉电。
示波器测量内存供电正常后慢慢掉到0V,判断问题不是内存供电引起。
按照时序开始插SLP_S3负责开启的各个电压

当测量到5V_S0时发现U3601对地阻值为0.
绝对短路烧机无法烧出,只能一个一个断开后级了。

一查后级这也太多了,顿时没信心了。
实在没办法只能寄希望于电容了,仔仔细细的把主板看了一遍又一遍,电容摘了好几个,终于在声卡芯片旁边找到了一个外观有异常的电容,摘掉它电压正常了,维修结束。

网友A:
阻值为0为什么不能烧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值为0为什么不能烧鸡?

短路元件不发热,烧不出来

网友C:
这种问题先排查外设要快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路元件不发热,烧不出来

阻值为0,烧机的时候电流特别大,升温剧烈,很可能马上熔断短路元件,所以不是不能烧,而是太快烧断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为0,烧机的时候电流特别大,升温剧烈,很可能马上熔断短路元件,所以不是不能烧,而是太快烧断不好 ...

是这样啊,回头烧烧试试

网友:
烧鸡有2种结果  到处发烫  要么就是不发烫

网友:
先烧鸡了再说,一般都能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先排查外设要快一点

这位老兄的头像,特别奥!

网友:
上可调电源待机0.004,按开关键电流可以上升到0.036后掉电,电流变化很小,一般转换电压出问题大,这是5V转换电路引起的问题!

网友:
这个就要靠经验判断了,要不然很难找到哪个电容有问题

网友:
等板完全冷的时候,烧一两秒断电,摸板,缩小范围后观察,涂点焊膏,一般都快速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先排查外设要快一点

这位兄弟的头像   一招搞定

网友(2020-01-19):
楼主理论扎实,确实厉害。。。。。。。。。。。。。。。。。